1khz频率计要求分辨率0.1hz

楼主(2011-04-17):
是不是除了用10Mhz去采集,有没有其他好方法

楼主:
100倍频之后是100k,也要用1M以上去采集....而且增加了不确定性和误差.
有没有数字处理上的方法.

网友A:
A/D采集后做fft,信号最高频率2倍以上采样频率就可以了,时间有些长,分辨率0.1hz需要10s

网友B:
开门1秒计数得100000,尾数扔掉1位,得10000→1000.0,这时尾数是准确数.

楼主:
1s太长了,我就是希望有比较快的频响.
如果用10Mhz采集的话,用每周期统计,做一个10位数的平均滤波也就10ms.如果不准的话用更大的平均,但绝对不会用1s

网友C:
要求比较快的测试和频率准确度,就需要更高的处理频率,没有任何其它办法。

网友B:
若是1000倍频的话,开门0.1秒计数,可获100倍频开门1秒计数相同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1000倍频的话就是1M了,还不是要10M频率去采集....如果要10M频率采集的话,就不需要倍频了

网友D:
很疑惑楼主所说“采集”的意思。
没有必要“采集”,对这个100倍频或者1000倍频后的信号计数就是了。

网友E:
现在随便买个300块的频率计都能有很高的分辨率,例如测50Hz,显示49.9982HZ。不知是什么电路。

网友D:
11楼:
50Hz信号,就没有必要用计数的方法了。可以测量输入信号的周期(当然,是对标准频率信号计数),再换算成频率。

网友F:
1Kz,可以考虑       捕捉  10个或100个脉冲的时间和,

捕捉的分辨是1US或更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计数也是需要I/O采集的.....我说的采集不是AD.是数字I/O的读取频率.
读取频率越高,对MCU或fpga要求和负荷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50hz频率低,做到1/10000也就500k采集频率,所以好做.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计数也是需要I/O采集的.....我说的采集不是AD.是数字I/O的读取频率
引用 楼主:

请多读几次maychang说的 ,然后结合我说的,应该达到你的要求,

我猜测你是测量编码器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方法做不到0.1hz分辨率.要么你推导下如何分辨1000.1hz与1000hz

网友G:
分辨率和精度是有区别的
如果是分辨率的话,楼主自己结合项目要求,选择电路都是不难的
如果精度达到1KHz的0.1Hz就难了万分之一啊,呵呵

网友D:
捕捉的方法也很好,条件是待测信号为脉冲,前后沿够陡。若是近似正弦,幅度还有变化,那么放大后整形计数比较好。

网友H:
不知道看明白楼主的意思没有,是指对一个1k的信号测频率,分辨率要达到0.1Hz吧?

计数的话不用说得用10s计数窗口才行。测量周期的话,0.1是1k的万分之一,所以在1ms周期至少要有1万个计数单位,因此采样率需要10M。这个应该是最低要求了,没有什么取巧的办法。

10倍频的方法由于PLL的延时和误差,需要输入信号非常稳定并且高质量的PLL才行。估计还不如老实地用10M采样信号周期。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考虑精度先.先理论上推导到1/10000分辨率.
如果采用定时计数的方法,那么做到0.1hz分辨率,时间必然要很长.
如果采用单周期计数,那么采样频率就要很高,10M的速度普通mcu就很难实现了.

网友H:
看楼主在14楼得发言,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要是实时性和数据采样率要求不是那么高,是不是可以去计算输入信号的100个周期的总时间,这样只要100k的计数单位就好了。不过这样计算的就是0.1s中的平均频率了。不知可否?

网友D:
17楼:
捕捉方法,只要计数器频率达到10MHz,就可以实现1kHz频率0.1Hz分辨率。而10MHz时钟是很平常的。

楼主:
1Kz,可以考虑       捕捉  10个或100个脉冲的时间和,

捕捉的分辨是1US或更小
引用 网友F:

我想了下,你说的有道理.
用1Mhz的采集速度,10个脉冲的时间和确实可以做到0.1hz分辨率.
但这么做有个问题,频率越低,需要的判别时间越长.

网友F:
单片机的捕捉分辨率是1/16US,这个很容易实现,不知道你用什么片子。

1000HZ  T=1000US
1000。1HZ    T= 999。90US;

所以要求分辨达到0。1US,你也是要求分辨0。1HZ,所以这里也是分辨率,
1000。1HZ    10个周期就是9999。00US,100个周期就是99999。0US

所以用分辨为0。1US的MCU完全能实现

网友F:
1000。0HZ     与1000。1HZ    10个周期就是差1US,100个周期就是差 10US,不知道你 了解没

网友F:
我想了下,你说的有道理.
用1Mhz的采集速度,10个脉冲的时间和确实可以做到0.1hz分辨率.
但这么做有个问题,频率越低,需要的判别时间越长.
引用 楼主:

你到底要测量多大频率的呢?根据要求做一些裁决吧,频率低,你可以少测量几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就让频率低的时候频响慢点吧.
我一开始是希望频响高点.
还有我看了下普通的MCU即使是40Mhz的,他的机器周期也要0.3us.
这个我先用fpga做试试先.

网友D:
28楼:
很多单片机定时/计数器可以工作于10MHz以上,例如ATmega8,可以到16MHz时钟,计数器可以直接对时钟计数,这就是25楼所说1/16us。
1MHz时钟,你捕捉10个待测信号周期即可,时间不过0.01s。即使是捕捉100个待测信号,也不过0.1s。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不单是计数器的速度,计数的前提是边沿的跳变.所以I/O的读取速度和处理速度也要达到.水桶效应.
用一些达到1MPS/MHZ的MCU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F:
回复 网友F: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就让频率低的时候频响慢点吧.
我一开始是希望频响高点.
还有我看了下普通的MCU即使是40Mhz的,他的机器周期也要0.3us.
这个我先用fpga做试试先. ...
引用 楼主:

频率低的时候频响慢点?
我对频响不懂啊:) ,

我的意思1KHZ左右,假设测量100次,

100HZ的测量就测量10次就可以了,

或定时100MS测量,测量到几次算几次也可以吧。这样不就保证了测量时间都差不多

对于MCU,MAYCHANG已经举例了,这样的片子不高级,

用FPGA做?FPGA这个玩意价格怎么样?1元? 5元?10元?20元?

网友G:
除非是标准51,要不然单周期的很容易达到10M计数
动不动就FPGA,DSP等等,不是等于拿着大**去打蚊子么
谈得元和MAYCHANG说得很透了,再不理解就不好说了

网友D:
30搂:
看来,你还没有明白“捕捉”是怎么回事。
至于MCU,就用我刚刚提到的ATmega8,速度放慢到4MHz时钟,别说测量频率,就算连带着动态显示五位数码管,外加小键盘,再挂个串口和上位机通讯,这么多工作要做,一点问题都没有。再加上个微型打印机打印测量结果都忙得过来。

网友I:
请去我的博客看对应的**。

已经分析的很详细了。

随便用一个arm7的芯片就可以做到了。

成本可以控制在20RMB左右

卖300是大赚了,前提是有量。

网友J:
10mS 1M 足以

楼主:
我说的是10M速度没法玩。就算40Mhz机器周期的MCU,写几个ifelse都不够。所有才有这个帖子。1M的话就还可以凑活。
用fpga只是验证,而且可以试验多通道。
这个频率计只是作为一个项目技术验证,并不会做单独批量产品,没钱赚。
fpga这种也不是很贵,可能还没几个运放来的值钱。

网友K:
扑捉是单片机硬件完成的,你只要在中断里面读出数据就可以了,不会展资源的。

网友D:
36楼:
普通51单片机没有捕捉功能,所以无法实现。
只要是带捕捉功能的单片机,实现你的要求一点困难都没有,而且如我33搂所说,此功能仅占机时很小一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外部中断可以。MCU用的少了,思维一下子没转过来。

网友L:
其实,我觉得频率太高会降低器械的性能的

网友M:
有的方法还是有存在价值的 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或那些的基本要素的吧

网友F:
扑捉是单片机硬件完成的,你只要在中断里面读出数据就可以了,不会展资源的。
引用 网友K:

没捕捉,用有中断的MCU也可以完成,加上计数器也可以完成

网友F:
原来楼上的已经有人发了。捕捉更精确,中断可能有一点误差

网友D:
没有捕捉,误差较大,分辨率也会降低。
因为从中断发生到中断例程从计数器中读出数来,这段时间不是很确定,可能多一两个机器周期,也可能少一两个机器周期。

网友F:
没有捕捉,误差较大,分辨率也会降低。
因为从中断发生到中断例程从计数器中读出数来,这段时间不是很确定,可能多一两个机器周期,也可能少一两个机器周期。 ...
引用 网友D:

说的好。
补充一点,以PIC16F56为例,4MZH,

在执行单指令时 中断,与执行双指令(比如:CALL  JMP)时中断

记数会有一个NOP的记时差别,

楼主:
差一个NOP没有关系,只要他是确定性的就可以。
硬件捕捉也可能会差一个,但他是确定的。

网友N:
采用捕捉中断计脉冲,建议少开启其它中断或少在中断中处理其它事件

网友O(2011-05-17):
可以采集100个脉冲,求频率

网友O:
用1K的100个脉冲做闸门,采集标准频率(1M足够),通过运算就可以求出平均频率。

网友P(2013-08-08):
使用等精度方法测量。
检测N个脉冲的时间T,频率=N/T。
比如,用1us的时间基准,测得985个脉冲时间是0.991825S,频率=993.12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