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设计芯片测试方案

楼主(2011-04-17):
如题,求高手帮忙设计一个MAX7400的性能测试方案,我想测试一下这个滤波器的主要性能参数,看看芯片是否能达到实际的效果。谢谢了

网友A:
按器件手册搭个完整的电路,然后用信号源配合示波器测试就是,不过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芯片的性能参数在器件手册中有详细说明,你理解了就能知道是否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我试试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