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部振荡器频率问题

楼主(2011-04-17):
最近写一个程序,用的是单片机内部震荡器,给oscicn赋值使内部振荡器典型频率为16MHZ,现在希望知道内部振荡器真正的频率,请问各位大侠用什么方法测最简单?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写一段令某I/O口线输出方波的程序,用示波器看该口线的波形并测量其周期(这样的测量很粗糙),或者用频率计测量其频率(比较准确)。如果已经有数码管或者液晶显示,写一段时钟程序,令其显示时-分-秒,与手表或者最好是授时台的信号比较(非常准确)。

网友B:
要知道内部RC的频率,就要知道如何在批量生产测试时去校准它。
可以外部输入一个信号,比如频率固定的方波信号,或者输入波特率固定的串口信号,
程序内部计数或者计时,根据结果调整内部RC的频率。

网友C:
没有参考源是没有办法进行校准的,参考源必须是高精度或来自外部已知频率参数的信号,否则要么采用晶体振荡器,要么采用精度较高带温度补偿的内置RC振荡器的型号,目前RC振荡器做的较好的精度可达1%,没有内置温度补偿,即使依靠外部基准进行一次性校正也不行,温漂太厉害了。

网友B:
采用内部RC的应用场合,一般能满足UART通信正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