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 这两个舍射随 的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17):
第一个不是射极跟随器吧!

网友B:
第一个跟随器有可能自激,工种不稳定。

网友C:
前一个电路可能是不稳定的。

网友D:
第二个的输出阻抗不一样

楼主:
有详细点的么

网友E:
为保证运放本身稳定(做跟随器),内部相位极限滞后135度,如果外部再滞后45度就满足振荡条件了,你第一个图刚好会在1/2πrc处产生滞后45度相移,而第二副图不会。

网友F: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是不稳定的呢,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嘛??

网友C:
9楼:
7楼不是说得很清楚了么?

网友G:
第二个好,低通RC电路,滤除高频
第一个不稳定:
1、OP输出电阻随着频率提高呈感性,将与容性负载发生LC斜振,输出将出现高频振铃;
2、OP带容性负载可能自激,在高频时候,

网友H:
为保证运放本身稳定(做跟随器),内部相位极限滞后135度,如果外部再滞后45度就满足振荡条件了,你第一个图刚好会在1/2πrc处产生滞后45度相移,而第二副图不会。 ...
引用 网友E:

这个分析好,能再深入一点分析就更好了。

网友I:
为保证运放本身稳定(做跟随器),内部相位极限滞后135度,如果外部再滞后45度就满足振荡条件了,你第一个图刚好会在1/2πrc处产生滞后45度相移,而第二副图不会。 ...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两个问题:

1、“为保证运放本身稳定(做跟随器),内部相位极限滞后135度”,这个怎么来的?
2、“如果外部再滞后45度就满足振荡条件了”,振荡条件是啥?

求指点,谢谢啊~

网友E:
想请教两个问题:1、“为保证运放本身稳定(做跟随器),内部相位极限滞后135度”,这个怎么来的?2、“如果外部再滞后45度就满足振荡条件了”,振荡条件是啥?求指点,谢谢啊~ ...kokoromi 发表于 2011-4-18 14:17

运放一般是三级结构,前级差分,中级共射,末级推挽,三极管极间电容和部分电阻构成了低通电路,每级都差不多是这种情况。三级低通相串联,极限应该是滞后270度,而运放本身增益很大,由振荡条件:|AF|>1,∮(AF)=2n∏。运放一般会加负反馈运用,就是说外部会有-180相移,而其本身极限就能有-270度相移,加上增益很大,所以极易在自身-180度相移地方自激振荡。设想如果运放极限相移达不到180度,或者即使达到180,但是增益已经小于1了该多好。确实是这样,所以采取内部补偿方式使极限相移在180地方使增益小于1。但是这还是不够,这没有裕量,虽然说理想不会自激了,但是还是接近危险边缘了,所以干脆使增益为1的地方相移最多135好了,这样就有45度裕量。这也是运放内部补充都会选择第二个极点的原因,因为第二个极点处刚好相移135,一般运放(内部补偿)资料里看到的波特图只有一个极点就是因为他补偿掉了。增益为1不就是跟随器嘛。文字组织能力有限,希望你能理解,建议不通看看运放稳定性相关资料。

网友I:
运放一般是三级结构,前级差分,中级共射,末级推挽,三极管极间电容和部分电阻构成了低通电路,每级都差不多是这种情况。三级低通相串联,极限应该是滞后270度,而运放本身增益很大,由振荡条件:|AF|>1,∮(AF)= ...
引用 网友E:

谢谢啊 膜拜~~

网友J:
第一个适用于低频信号
第二个适用于高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