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

楼主(2011-04-17):
二极管分为点接触型和面接触型。
其中,点接触型因PN结面积较小,因而,管子中不允许较大电流,但因结电容较小,可以在高频下工作。
而 面接触型二极管则相反,由于PN结的面积大,结电容大,故允许较大电流,但只能在较低频率下工作。

为什么结电容小就适合在高频下工作,而结电容大,就适合在低频下工作?
为什么。。

网友A:
结电容大,其容抗在高频下就小,这将使二极管反向时流过较大的电容电流,与理想的二极管(反向电流为零)相差较远。

楼主:
在高频下,二极管的实际等效图是 一个理想二极管和一个电容的并联吗?

网友A:
3楼:
这只是一种近似,而且是很不准确的,它没有考虑反向恢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