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的双电源供电

楼主(2011-04-17):
客户要求:
      仪表工作电源要求双路电源供电,一路220V直流电源,另一路220V交流电源,以确保证仪表在其中一路掉电的情况下能正常工作。
解决方法:
      两路电源各自通过桥堆整流,然后电容滤波后经过开关电源提供仪表所需电源。
请问:
      这样的解决方法在规程上有无不妥之处?需不需要对另一路220V交流电源另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A:
有桥堆,设计本身没什么问题,安全考虑,加是最好的

网友B:
增加可以减小两路之间的干扰

楼主:
该仪表用在配电柜上,直流220V来自直流屏。现在的问题是仪表空间容纳不下隔离变压器,所以和网友确认下简单的解决方法符合不符合相关规程。

网友C:
4楼:
这种情况,两路电源不隔离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D:
必须用两套独立的电源,在低压侧通过二极管隔离后并联,绝对不能在高压侧并联。

网友E:
本身是两路电源,不存在隔离问题。

楼主:
五楼、六楼:两路电源均已独立通过桥堆再由电容滤波进入开关电源电路,原理上应该可行了,问题是这样做符合不符合电气规程?

网友D:
各自独立就没问题,但要在电源输出串个隔离二极管防止电流倒灌。

网友F:
必须用两套独立的电源,在低压侧通过二极管隔离后并联,绝对不能在高压侧并联。
引用 网友D:
我也这样想过

网友F: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继续想想

网友G:
使用继电器就应该可以,我用过,

网友H:
必须用两套独立的电源,在低压侧通过二极管隔离后并联,绝对不能在高压侧并联。
引用 网友D:

这个建议不错。电表里的三相四线供电就是这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