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CPU的型号请大伙帮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11-04-17):
这个CPU是用在一个简易的小功率变频器上,型号擦掉了,请大伙帮分析一下看看,谢谢。

楼主:
21IC人气挺旺,上班第一天,浮上来大伙再帮看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AVR单片机ATmega32

楼主:
虽然不对,但还是要感谢楼上的,晶振的引脚对不上。

网友B:
我以前有个工程跟这个蛮像的,STC+24CXX的,然后也是做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