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带的AD转换器能摔坏吗?

楼主(2011-04-17):
那天不小心把我的小车摔地上了,今天串口调试发现不对劲了,AD输出全为FF了,其他功能正常。是不是AD模块摔坏了啊?AD转换器不就是普通的单晶硅材料吗,怎么单片机没坏,当中的AD模块坏了呢?。

网友A:
和ADC相关的管脚,比如VREF开路了。重新焊接一下,还是有问题,就是内部坏了。

网友B:
定一下 我回答不了  你认识我哈   不解释

网友C:
能保证不会是把串口摔到哪儿了吗,串口其他功能正常吗?
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AD端口电压实际电压为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强哥?

网友D:
单片机摔坏的可能性太小了。如果外围有晶振啥的,可能摔坏的可能性还大点。另外就是有虚焊啥,摔了之后接触不良了。

如果都没有这些可能或者确认了不是,软件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网友E:
可能性极低,至少比花2快钱买彩票中大奖的几率要小的多,检查你的焊接吧。

楼主:
我想到原因了:由于我的放大电路作了一点改动,结果连接ADC的那个点电位骤升,直接把IO给烧了。结果就测不出了。现在换个IO口,工作正常,准备调整下电路结构。又是一次血的教训,真好啊!

网友F:
刚刚想谈谈自己的看法,没想到兄弟已经解决了。上次一客户说我的产品做跌落测试的时候摔坏了,我说不可能!我现在烧个给你,你爱怎么摔就怎么摔,拿脚踹都行,只要不把脚弄断,封装材料不裂,有问题我免费给你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

网友G:
用一个简单的程序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