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

楼主(2011-04-17):
各位大侠,请指点下,我刚接触单片机,什么都不太懂,现在手里有块电路板
是点亮LED7段管亮,显示数字用。
电路板内部芯片主要有这样三个:P80C32SBAA 单片机芯片一个,A42MX09-FPL84芯片一个,还有一个就是AM27C512 一块。各位请帮忙指点下,三块芯片都是做什么用的,还有就是这个单片机用什么软件编程。先谢谢了!!!

网友A:
:o  怎么就知道那颗是MCU...
不过这问题回答了对你来说好象没啥意义吧
光点数码管,用这阵势,好夸张吧。。。。

网友B:
我用KEIL ,不过只是点个数码管,应该不会设计成那样,

网友C:
keil和protues  点亮数码管的话 不需要什么外围芯片吧,单个单片机就好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另外帮我分析下,上面的芯片都起什么作用?

网友D:
AM27C512是eeprom存储芯片

网友E:
是什么呢?

网友F:
KEIL 就可以啦
    书上网上多的是啦!

网友G:
还是用KEIL ......

网友H:
K ```````E````````````````I`````````````````````````L
很强         很大              很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