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寄存器32位与8位(100%结贴)

楼主(2011-04-17):
stm32不都是32位的么。

为什么在说到某个寄存器(具体哪个我忘记了)是说他是8位的。很不理解。

网友A:
lz最好说出具体的寄存器。
32位是指总线是32位的。某个地址的寄存器只有8位有效,完全可以理解。

楼主:
lz最好说出具体的寄存器。
32位是指总线是32位的。某个地址的寄存器只有8位有效,完全可以理解。
引用 网友A:

一个要把它当32位吗?其他23位当保留位?

他的前32位和后32位不能是寄存器。一定要有23保留位?

网友A:
不懂楼主的意思,有点晕

楼主:
不懂楼主的意思,有点晕
引用 网友A:

如图。第一个两个32位中间夹个8位的。
       第二个两个32位的中间夹个32位的。只不过只有8位有效。23位保留位

第一种情况不允许? 只有第二种情况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