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可以与PC通讯吗

楼主(2011-04-17):
PIC18F单片机与NRF2401的一个电路板,使用时需要对其参数配置,没有串口USB等接口,只能用NRF2401跟外部通讯。用户怎样用PC与NRF2401无线通讯修改电路板的一些软件配置呢?

网友A:
要在PC的串口上接同样的无线信道,然后靠你约定的协议进行配置。

网友B(2011-07-06):
可以通信,很多2.4G鼠标就是用NRF2401做射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