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rotel99se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1-04-17):
今天用protel99画了一个电路 。在pcb画好后,做规则检查的时候,总是显示一些连线没有连接到焊盘上,可是亲自看过了,是连接上的,而且还从新连过了,可还是有同样的错误,这是不是软件自身的问题,还请指教。

网友A:
不要怀疑软件,是你使用的问题,网络连接表不对,你手工连线时与原理图中的网络连接不一致,比如无极性元件的管脚在人看来是可以交换的,但软件不这么认为,你的原理图中怎么连接,网络连接检查时软件就会认为只能这么连接,你人为交换过却没有修改网络连接表,那么软件就会指示未连接,已连接的部份则会报错。不过人工确认没有问题可以不必理睬,但人工布线时最好应遵从原理图的连接,这样软件的一些查错功能才能利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