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问 step up DCDC 技术参数

楼主(2011-04-17):
我电源菜菜 刚搞了一个DC电源,
开关频率127K HZ
Vin=5V      Iin=2.1A
Vout=14V  Iout= 0.62A
效率约 14×0.62/5/2.1=82.7%
在如上输入输出状态时

示波器 交流看纹波,能看到127K类方波信号约峰峰值0.2V,该方波信号上下边缘过冲尖峰峰峰值约0.5V。
从这些参数看,内行人看这样算不算垃圾电源,请高人评一下。
请问该功率的电源产品,除效率和纹波参数外,还有些什么指标?
如果还有比较大空间改善,请问从哪里入手,SW电感 or 电容 or LC滤波 etc?
谢谢!!

网友A:
不是垃圾,但输出纹波比较大。
可以考虑增加一级LC滤波,但要放在输出电压取样点之后。
比较重要的指标还有电源调整率、负载调整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