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学校IC卡热水系统(附电路板图片)

楼主(2011-04-17):
第三张图左拇指接触的电路板是IC卡的感应区域!请教各位大虾怎样破解?如需接线,请详细说明!

网友A:
这是计时收费的吗 ,如果是那可能有方法。

网友B:
看到这个,泪流满面啊,大一时就直接物理上拆了水表阀门里的一个齿轮部件,从此不再刷卡了,那时候还真笨,最后被查出记过一次
现在想想可能不用费多少事,先放上卡,打开控制阀门流水,然后随便破坏电路上的电路,让它不工作就行,后面就用物理阀门开关控制就行了,哈哈,这是按我们学校的系统猜想的

网友C(2011-09-10):
如果要是非接触式IC的话就不一样了

网友D:
直接把继电器短路

网友E:
看样子这款板的受控对象是那啥那啥那啥
你就把那啥那啥那啥改成自己控制就得了

网友F:
你都能把这东西拆了,还要什么**啊

网友G:
51单片机,自己去把程序改了,改成随便刷什么卡都有效的,然后原样装回去。

网友H(2011-10-25):
1,**也方便,吧bin读出,反汇编,就可以了。
2,按LS的建议,自己写比**还方便。

网友I:
看元器件选择和布板风格,这家的控制器我2003年的时候接触过,这个应该是改版后的,不过改变不大。

其实**这东西很容易,但是收益非常小,而且要冒各种风险(比如4楼一笔带过的记过处分),很不值得。试问,你能偷多少钱?

把心思放到正规地方,也许几年后你再看这张帖子会有别的感触。

网友J:
这样不好啊

网友K:
把继电器控制水阀的线,嘿嘿

网友L(2011-11-25):
在继电器那里动手应该是可以的,,**IC卡你还是别想了,,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M(2012-04-27):
这应该是非接触式的IC卡,很困难。。。

网友N(2012-06-01):
废那些事干嘛呢?嗯?继电器需要控制,直接找个地方,把继电器的控制给跳过了,来个手动开关不就好了么?

网友O:
水控机  控制部分  分为  电磁阀   或  电动阀  控制式。  若是电磁阀,直接把12V电源接到电磁阀上面就可以了,   其实水控机是很垃圾的一个东东,版主的图,主板设计的比我们公司的还差。

网友P:
按流量的吗?

网友Q(2012-07-03):
看到这个,泪流满面啊,大一时就直接物理上拆了水表阀门里的一个齿轮部件,从此不再刷卡了,那时候还真笨,最后被查出记过一次
现在想想可能不用费多少事,先放上卡,打开控制阀门流水,然后随便破坏电路上的电路, ...
引用 网友B:

泪奔啊,以前就是那样做的,打开后破坏电路,后来侥幸没有发现。不过还是第一次开内部布局的

网友R(2012-11-09):
你都能把这东西拆成这样,也不用什么短路继电器,随便弄个小遥控电路接在继电器前部分,别人刷别人的卡,自己要用了遥控启动继电器就好了!花不了几个小子!空间够的话

网友R:
不过大哥哥,一点点水嘛,你要把饭堂的刷卡机带主机抱回来,那你还不该翻天啊!。。。。。一剪刀子把这玩意弄回来,LZ你真够牛的~

网友S(2013-04-04):
上街花20块钱买个热水器,有喝不完的热水.动这个心思,不好啊

网友T: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其实楼主你不用去拆那个机器,只要知道使用什么卡就可以了,
你只要能够把卡的记录复制下来,以后每次用了以后再往里面写数据就可以。

网友U:
现在的学生都什么思想

网友V:
楼主,最近我也是在思索相关的东西,但我只是想**的可能,并不会像你的样子直接想着**来使用,这样的举动可是会带来不必要的惩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