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d里面type=noload 什么意思?

楼主(2011-04-17):
(无正文)

网友A:
A section with type NOLOAD differs in only one respect from a normal output section: its text or data is not written to the output file. A NOLOAD section is allocated virtual space, appears in the memory map, and so on.

楼主:
我看过汇编用户手册, 说的就是形式的表示一下,连接的时候只需要告诉编译器程序的位置就行了,TI提供的例子里面有还写了一个小程序(_ADC_cal),这只是个师范程序,实际的程序片子里面出厂的时候就有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对的.比如ADC_cal这个程序在ROM里已经有了.
然后在你的程序中要调用这个函数, 那你可以把ADC_cal函数加到你的程序中,给它单独分配一个section, 用noload之后ADC_cal的实际内容就不会写到你的.out中,这样可以减小代码空间. 同时解决了你的程序对ADC_cal的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