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反馈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4-17):
这是个利用电桥的册来那个电路,哪位高手能讲解下,中间的集成运放输出端到正向输入端接的104.7K电阻的正反馈是干什么的?它已经接了负反馈,为什么还要接正反馈呢?把负反馈程度调低不行吗?

网友A:
可能是画错了。
R11右端不接运放输出端而改成接地,而且R11等于R7+R10,这就是差动放大器。

楼主:
2# maychang 我用实物将这个电路连接了,工作是正常的,不接那个正反馈反而有点问题,这时神马情况。。。

网友A:
“有点问题”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接R11的作用跟施密特触发器一样,是为了得到一定量的窗口容限,防止1脚输出老是变化啦。
至于说的有点问题,估计是输出的波形产生了相位失真和晃动,不平坦

楼主:
5# linwen2009 您说的窗口容限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
4# maychang 之前我同学做的改动后的实验,我有些记不清了,我明天再试下看看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C:
有点好奇,这是干什么用的?输入量是什么?写一下传递函数看看?

楼主:
8# ahgao 这是个测温的电路,R?是热敏电阻

网友D:
感觉是线性化的正反馈

楼主:
10# mcu5i51 额。。。能否说的清楚点。。。这个线性正反馈是做什么的?

网友C:
中午想把R?到Vo的传递函数推到出来,发现一看到这么多的方程式就头疼了。结果还是没有做得下去。猜个理由应该是有助于减少运放输入失调的影响吧。呵呵。

楼主:
哪位高手深入解释下?

网友A(2011-05-29):
13楼14楼:
除了2楼回复,说不出其它。
况且你在7楼说要做的事情还没有结果。

去掉正反馈,我估计除增益降低外,没有其它问题。

网友E:
这个电路是电桥+滞回比较器构成温控电路,,负反馈是为了提高稳定性,类似于RC正弦波振荡电路的稳幅环节。

网友E:
同相和反相电阻的阻值关系很关键

网友F:
貌似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