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镜像电流源应用电路分析!

楼主(2011-04-17):
经典镜像电流源应用电路分析!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工作原理与计算方法?

网友A:
R1是个电流采样电阻,在这个电路中貌似没有什么作用
镜像电流源的公式,通过R4的电流等于(VCC(40)-VBE(0.6))/32.4K为1.2个毫安,这样FB采样到的电压就1.488V根据反馈调节占空比。
R3不知道是有什么作用。
感觉你的40V和0.2的反馈有点问题啊

楼主:
I2=1000I1 是怎么得到的呢?
I2不等于0.2/R2吗?

楼主:
谢谢了,我只是不明白我在书上看到的为什么LED流过的电流为1A

网友B(2011-11-02):
该电路应该是想通过FB的反馈,来稳压输出40V,并且按照楼主的标识,FB=0.2V,则可以计算得到流过R4的电流为0.2/1.24K,且流过R2=200的电流基本与流过R4的相同,因此该电路根本无法稳压到40V,不知道六楼在计算中用到的I1=I3的结论是如何来的,该图疑问重重,请大侠出来帮忙解答下!

网友C:
不明白I1=I3?请老师指点

网友D:
LZ能否把关键部分电路 贴上?
图中0.2V(FB)和40V究竟是什么含意?

网友B:
都一天了,都没有人帮忙解答,失望!

网友E:
该电路应该是想通过FB的反馈,来稳压输出40V,并且按照楼主的标识,FB=0.2V,则可以计算得到流过R4的电流为0.2/1.24K,且流过R2=200的电流基本与流过R4的相同,因此该电路根本无法稳压到40V,不知道六楼在计算中用到 ...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了,此图不是稳压而是恒流用的。
你不理解为何I1等于I3
这是电流镜的特性,两个参数特性一致的PNP管(β值相等),其发射极电压相等,集电极相等,则其发射极到集电极的电流也相等。

网友B:
回楼上,该电流源电路应该不是镜像电流源,由于R1和R2的存在,应该是比例电流源才对,不能够得到I1=I3这个结论的

网友E:
13楼,比例电流源也是由镜像电流源推演而来的,利用的还是镜像电流源的基本原理。

网友B:
这个确实是的,现在就是不理解I1=I3这个结论是如何推导出来的,求楼上帮忙解释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NB

网友F:
I1都算出来了,Vc算不出来吗?
Vc都算出来了,R5的电流算不出来嘛?
R5的电流都算出来,I3算不出来吗?(近似值)
12# gaohq

网友B:
楼上的反问,到是提醒了我很多,昨天我把三极管的状态分析错了,认为工作于开关状态,得出了不能稳压40V的结论,现在在楼上的提示下,其实该电路一些参数都可以计算。按照反馈电压为0.2V来计算,可以得到流过电阻R4的电流I4=0.2/1.24=0.16mA,故流过R2的电流I2=I4,则基极电平为40-0.2/1.24*0.2-0.7约为39V,则流过R5的电流为39/32.4=1.2mA,同样图中所标的I3=I5=1.2mA,再根据比例电流源的关系,流过R1的电流I1=R2/R1*I2=0.2/1.24*1000=0.16mA,则流入LED的电流基本与I1相同,为0.16,反过来,我们可以知道(I1=0.16mA)≠(I3=1.2mA)

网友D:
现在就是不理解I1=I3这个结论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此公式是从天空中直飞而下.

都是五花八门的模电惹的货.

网友D:
***镜像电流源和比例电流源***

***都是五花八门模电热的货***

网友G(2011-12-05):
请教诸位大侠。在计算流过R4电流的时候直接用VFB/R4,为什么没有R3,请问R3在这里是什么作用,对计算R4的电流没影响吗?谢谢!

网友B(2012-06-11):
VFB一般为芯片电压检测输入管脚,中间串R3是为了限流。

网友H:
问你个问题哈,0.2欧的电阻能降多少电压?我认为如果你的40V的是稳定的,那你的B点的电压几本算是40V,不会降很多,这样的话对你后面LED的电流,还有影响么?

网友I:
如果理解了 20楼 所示的镜像电流源与比例电流源的实质和区别,那就不会得出 I1=I3 这样荒诞的结果啦,那么这个电路就不会那么难解决了。

网友J(2013-02-26):
引用 楼主:
I2=1000I1 是怎么得到的呢?
I2不等于0.2/R2吗?

比例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