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享一下看datasheet的经验

楼主(2011-04-17):
datasheet中常见参数的意义,怎样看懂datasheet,怎样用datasheet的参数,这些对新手而言都是难题,希望各位高手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熟悉一个类别的器件,后面就只看参数都基本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我希望有更深刻的理解,其实我有专门找过一些书和资料(有讲述怎样看datasheet的内容),包括《深入浅出AVR单片机》;发现所讲的都不够完整,并没有写一些参数例如VOH、VOL、typ等等这些常用参数的具体意义,即在实际应用、选择芯片中的作用。
我们初学者只在教材中学到一些理想化的电路和元件,一时无法体会到这些参数的用法
而很多书都只是说某个外围电路用某个芯片来驱动,并没有说为什么可以用这个芯片来驱动,所以我觉得有点迷茫,我认为初学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如果有具体案例(选择芯片)来说明datasheet中参数的用法就好了。

网友A:
如果要把所有参数都讲一遍,10本《深入浅出》都不够写。这些参数知识只有靠长时间的积累来获得,VOH这些参数在教科书数字电路里有讲。初学者之所以茫然,是因为硬件入门至少需要5-10年时间的磨练,所以你也不要着急,遇到不会的就google,时间长了自然就知道要用那些参数了。你说的看DATASHEET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我用I2C端口的E2用熟了,再遇到新的器件,看下器件地址和页面大小就基本上知道怎么用了,不需要从头到尾再看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受教了

网友B:
好象没有什么固定的方法
不同的时候确实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类型器件的看法也不一样,因此想看的内容也不一样。
如果从掌握理解这个元件的使用,那就只能全面细看了。当然,它有一些东西是有共性的。不管怎样,一般都要看一看器件描述部分。

网友B:
现在的器件厂家,一般都在开头先介绍一些重要特性、特征指标和使用场合,这些要先看。看过之后再决定还看不看进去……需要看的话,就根据这些介绍逐一落实,看懂它,理解它……之后就看其它一些内容

我的习惯大致如此

网友C:
英文在真在很麻烦啊

网友D:
thanks  新手报到

网友B:
英文在真在很麻烦啊
引用 网友C:
不用怕,怕也没用

网友E(2011-06-07):
谢谢,新手报到。:)

网友F(2012-12-27):
芯片一般还是看英文的规格书,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不懂的东西。**,估计就没有什么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