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中差模干扰抑制问题

楼主(2011-04-17):
各位大侠,
  本人在阅读相关技术资料时发现某一电路图,其中说电容是差摸抑制作用。理解不透,求大侠们出招。感谢!

楼主:
上面电路为某电路的一部分,其中电容作用为抑制差模噪声。不知是何原理。

网友A:
你这个图没有完整的直流通道,不好说

网友A:
当然,就
其中电容作用为抑制差模噪声
的问题也有显而易见的地方。
即,经C207反馈到-端的信号(噪声)反馈量最大,因此,被抑制幅度也最大

网友B:
确实可以抑制差模噪声,通过负反馈实现,当噪声频率高到一定时候为深度负反馈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不同的频率使电容的阻值不同,从而反馈系数改变,图中从而抑制高频成份。
  但此中高频成份就等效为差模噪声?
  我对对差模噪声理解几乎为零,查了资料似乎也没找到好的解释。还请各位出招!

网友A:
我对对差模噪声理解几乎为零,查了资料似乎也没找到好的解释。

也没有什么好难理解的,也就是有用信号的噪声而已。你的原图并不完整,我们也不好说话。不过,你这个电路既然是单端输入的,那么,此时的“差模”信号就是输入信号了。

假定这个这个电路是接一个电桥的差分电路,那么,两条输入线就是连接桥路信号——差分信号,这个信号的噪声就是差分信号的噪声。

相对于差分信号和差分信号噪声,就是共模信号和共模信号噪声。共模信号在这是什么呢?就是两条差分信号电平相同时的电平或没有输入负载(比如应变电阻没有加载)时的电平。当这个电平存在噪声时,可以开始认为存在共模信号噪声了,不过,这还不够,因为放大器如果对共模噪声实现“完全抑制”,则还是可以认为没有共模噪声——噪声,最正确的理解“位置”应该是站在放大器输出或在负载(接收器)上看,共模电平“泄漏”到这样的位置上,必定被认定为存在共模噪声。共模噪声分为直流共模噪声和交流共模噪声。在一定电压范围内,直流共模噪声比较好对付,而一定频率范围以外,共模噪声就很难对付,因为目前的电路(放大器)对交流共模噪声的抑制都解决得不是太好,只能说在一定频率以下还可以。

……我想我已经讲得很明白了,请细心体会清楚。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A:
不必客气。记住,有机会尽让你的同学(同事)也分享。

网友C:
解释的很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A:
对不起,我7楼的回帖原来有误,已作更正(见彩色文字部分)
原来是这样说的:
当这个电平存在噪声时,就是存在共模信号噪声了

楼主:
交流出成果,感谢IC921的解答。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D(2016-12-28):
引用 网友A:
也没有什么好难理解的,也就是有用信号的噪声而已。你的原图并不完整,我们也不好说话。不过,你这个电路 ...

請教大神,一般差分走線的差模noise可以由電容跨接在兩條線上來抑制,共模noise由電容跨在線上與地之間,小弟對這部分不太明白,為何解差模noise的電容是跨在兩線之間?
假設以下圖為例,當有差模noise出現,為何在兩條線上的noise不會分別被C2, C3濾掉呢?

网友E:
抑制差模噪声,讲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