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协议问题

楼主(2011-04-17):
cortex-m0支持RS485协议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 可以自动切换收发控制管脚?但我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到有相关管脚设置啊

另外:如果仅仅是协议的支持,我看到有配置 地址匹配,那这个地址值必须在 开始几字节吗?还是可以任意指定呢

处理器是 M0516

下面是 程序
sParam_RS485.u8cAddrEnable =ENABLE;  //允许地址侦测
sParam_RS485.u8cAddrValue  =0xC0;    //地址0xc0, 那如果我的地址0xc0 必须拆成是 0x0c ,0x00 的怎么办?
sParam_RS485.u8cModeSelect =MODE_RS485_NMM|MODE_RS485_AUD; //多地址+自动切换控制(这里切换的是控制收发管脚吗,还是其他?)
sParam_RS485.u8cDelayTime  =1;       //延时1ms发送
sParam_RS485.u8cRxDisable  =False;   //允许接收
DrvUART_SetFnRS485(UART_PORT0,&sParam_RS485);   (收发函数 是不是还是用DrvUART_Read 和DrvUART_Write 呢?控制收发的管脚怎么处理配置)

网友A:
不懂,没做过485

网友B(2011-11-04):
同楼主问,求解疑

网友C:
首先硬件上要有保证,要分清是收发逻辑, 软件按协议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