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针并口公头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4-17):
电路中用到了25针并口硬件接口,实现PC机与某芯片之间的数据传输,PC机端选用USB转并口线解决接口问题,但另一端怎样焊在万能PCB板上呢?即公头如何与PCB万能板上的芯片管脚相连?

网友A:
“万能PCB板”上有无对应焊盘及孔?
若没有,只能用绝缘线引出(可以用多芯扁平电缆中的单股线),焊好后用胶将25针插座胶在板上。操作技巧娴熟的话,可以用热熔胶。

网友B:
万用板上没法装插座,只能如2楼所言直接焊线,但建议做个带线母头,线端焊在万用板上,然后如2楼所言加固,平时靠插头座互联,线要软并适当留长点,这样活动时的力量传导较低,加固不良时也不容易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