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AVR单片机TWI的问题

楼主(2011-04-17):
(无正文)

楼主:
难道,难道是把这两位清零的意思??

网友A:
是不是写错了啊,那两位置位不是多此一举么,应该直接就是TWCR=(1<<TWEN)|(1<<TWIE);吧。

网友B:
就是置位TWEN/TWIE,前者TW模块使能,后者使能中断,用|=是不影响除这两位的其他位,这么简单的位操作都看不懂,可要好好温习一下c语言了

楼主:
就是置位TWEN/TWIE,前者TW模块使能,后者使能中断,用|=是不影响除这两位的其他位,这么简单的位操作都看不懂,可要好好温习一下c语言了
引用 网友B:

没接触过这样的写法啊~ 比较菜。

1<<TWEN是把TWEN左移吧? 左移了不就是清零了吗?怎么能置位的啊?

网友B:
看头文件里TWEN的定义吧,
val |= (1<<n)即将val的低n位置为1
val &= ~(1<<n)即将val的第n位清零 (val为char则n<8,一次类推)
这两个语句都不会影响除n位val的其他位

网友C:
6楼的应该没错,可5楼的大哥c语言中没有这个吧,TWCR|=(1<<TWEN)|(1<<TWIE);这应该是avr单片机中特有的吧?我现在在自学avr,也是菜鸟,求解。:)

网友C:
在问你们一下,把avr单片机的硬件都看完了,还应该看什么啊?求解?

网友D:
还要自己做一个项目,只有在实际应用中才能更好地得到提高。不自己动手搞,看再多的书也是零

网友C(2011-05-18):
请问avr常用函数包在哪可以下载啊?

网友E(2011-07-13):
io.h头文件中定义了寄存器标号代表的具体数字。

网友F(2011-09-27):
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