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DSP和定点DSP分别用在什么场合啊?

楼主(2011-04-17):
浮点DSP的精度是不是更高些啊

网友A:
浮点DSP能直接进行浮点运算,一次完成,是直接用硬件完成的。
而定点DSP无法直接完成浮点运算,需要用程序来辅助完成浮点运算。

网友B:
看来浮点DSP更好些,但是硬件成本会高些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