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帮忙解答DACINC12问题

楼主(2011-04-17):
我想对LM35采集的温度进行A/D转换后显示,中间采用一个PGA放大,可是A/D转换数值出现了5048的数字,我很奇怪12为的INCDAC最多不就是4096吗,怎么会出现这个数字呢?
另外DACINC12的参考电压代表什么含义啊?小弟刚刚接触PSOC,还请哪位高手帮忙解决,我不胜感激!

楼主:
应该是ADCINC12,弄错了

网友A:
根据参考电压,计算出AD转换的数值:

网友A:
假设12位全部为1的时候,对应的参考电压为Vref,而输入电压为Vin,那么输出应该为:
Dout=(Vin/Vref)*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