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通电后有刺耳的“呲呲”声?

楼主(2011-04-17):
调试电路板的时候,有一块电路板,
通电的时候发出刺耳的“呲呲”声,
声音不是特别大。
其它板卡正常,就有一块有问题。
请问高手,这种声音是什么发出的?
该如何解决问题?

一般都是电感发出的 你看看有没有电感

网友:
什么电路板 啊?

楼主:
什么电路板 啊?
引用 网友A:

一个时钟授时板卡

恩,我想问一下,一般板卡如果有嘶嘶声,是什么原因,什么器件产生的?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感,特别是有开关电源的地方

楼主:
有可能是电感,特别是有开关电源的地方
引用 网友B:

这种嘶嘶声,对电路板有什么不好常的影响么?
比如说是电感产生的原因,是否需要进行相关处理?

另外这里面只用到了一个电源转换芯片,是CS5201-1G是一个5V转3.3V
5V是从外部电源接入的。
电感倒是用了不少。
该具体怎么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开关电源芯片在正常工作时电感一般不会响,只有在工作电流大的时候会响。 连在开关电源芯片上的电感会响可能有这2种原因:(1)电感有问题,质量不太好;(2)开关电源芯片外围元器件的值不对,比如说电容是20P的却用了470P的。   具体的你自己要查一下才知

楼主:
开关电源芯片在正常工作时电感一般不会响,只有在工作电流大的时候会响。 连在开关电源芯片上的电感会响可能有这2种原因:(1)电感有问题,质量不太好;(2)开关电源芯片外围元器件的值不对,比如说电容是20P的却 ...
引用 网友B:

今天把一个101的电感换成220的电感,声音小了很多。
不过仔细听还是有声音,很小的声音。

网友C:
我个人的经验是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电感发出的声音,一般是电感值大小不对或者是PCB布线的问题导致环路面积太大导致的谐振,还有一种是开关电源的震荡频率与滤波电容的谐振频率接近,导致电容产生了谐振,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开关频率较低,电容为陶瓷电容的情况下,如果是这种情况,楼主可以试着换一下容值较大的电容,或者胆电容,看看可不可以改善!这两种情况是我亲身经历的,请高手补充!

网友D:
电感发声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E(2020-03-17):
最好看看电感附近的走线。。。主要原因是电感附近的走线有高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