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控制数码管显示温度程序问题求教

楼主(2011-04-17):
用595驱动数码管显示程序会用了,用三极管驱动数码管显示温度程序会了,但用595驱动数码管显示温度程序就不会了,我的困惑:18B20是把温度一次读完,再传到595,显示是通过控制数码管位选来决定那个数码管显示温度十位,个位,小数点位吗?程序调试数码管要么都是显示个位,要么都是显示小数点位,三个数码管显示都是一样的。显示部分不会处理,请大侠们开解。
   另外想问下,一个程序中加入别个功能程序需要注意些什么,应该不单单是简单的程序叠加就行了吧?

网友A:
不知LZ说的会用了是只能显示单个数码管还是能同时多个数码管任意显示?如果是多个数码管任意显示,那不会显示温度,只是不会进行温度数值到显示数据的转换而已,相信在纸上用一个固定的值比划比划,慢慢就会了。
仔细看你的描述是不会进行多个数码管任意显示,这个需要你弄通 数码管动态扫描 这个问题,然后再继续

网友B:
如果LZ能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就不会被这个动态扫描和DS18B20的时序难倒了。
你所提的就是基本的软件技巧了。

网友C:
用多个595,做级联,分别显示百,十,个就简单多了,而且不用动态扫描显示部分。把MCU时间留给其他程序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搞定了,是动态扫描的问题,我想问下把1302时钟程序和18B20温度 程序结合一起后,所有数码管都闪的厉害,6个显示时钟,4个显示温度,单独测试时钟或温度程序数码管都不会闪,这是什么原因,是延时的原因还是?

网友B:
还是软件的基本技巧问题,显示扫描程序和DS18B20程序要兼顾。
首先要看看扫描程序是否有较长时间被其它程序中断了。

网友A:
你这种现象就是 扫描 时序有问题,建议显示刷新放中断里,在主循环里,把要显示的数据转换好,放到显示缓冲区里,中断里,只把缓冲区数据送到595里。

网友D:
详情请见动态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