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电路,输出电压怎么用叠加定理分析

楼主:
我想此电路运用叠加定理怎么分析:

其中的l1、l2和l3是罗高斯基互感器的二次侧电压输出。
为了获取整个波形,故添加 直流偏置电压1.5v
但是输出电压的直流分量为2.5v。
1我想知道2.5v怎么得到的
2 运用叠加定理分析,这个互感器二次侧怎么处理,能 当做gnd来分析吗

网友A(2011-04-18):
看不太懂,正反馈?

网友B:
re LZ:

运放输入反了。叠加原理就是令其中一个输入源存在而其他输入源为零(即断路),然后结果叠加(相加)。

网友C:
你的2.5V表示运放已经饱和。注意运放的直流增益很高。

楼主:
4# maychang maychang,我不理解的啊
我运放工作电压是3.3v,而且我的输出波形是关于直流2.5v的正弦波的啊

楼主:
2# zjswuyunbo 呵呵,不好意思,画错,已经更改了

楼主:
3# HWM ---------------------------
谢谢你,我也推导过,但是和实际的结果还是不一致的。所以我想问达人们,这个互感器二次侧电压输出在叠加定理中算开路还是怎么了,能否详细的推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