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接跟随器问题,大家帮帮忙

楼主:
单片机输出1KHZ信号,控制模拟开关(模拟开关我用的是4051,不是图上画的)导通和截止,模拟开关输出1KHZ的2.5V方波信号,但经过TLC2254跟随后(2254采用3.3V单电源供电),输出电压几乎不是方波,方波的低电压信号几乎也被抬到2.5V(如图1所示)

楼主(2011-04-17):
大家帮帮忙啊,着急

网友A:
会不会和供电有关系?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两电源没共地。

网友C:
看了说明书,接成跟随器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芯片损坏了呢

网友D:
模拟开关输出的信号测量怎样?先检查运放输入端的信号看是否正常,TLC2254运放处理这个信号能力足够。不过楼主,CD4051的导通内部也大了些,运放选的也不便宜,给楼主参考SGM3157和SGM8524运放,整体成本要低不少: SGM3157.pdf (339.48 KB)

网友D:
如果要求运放输入失调电压小的话也可以参考SGM8584(4通道,还有2/1通道,参数相同):

网友E:
TLC2254是双电源供电,要想单电源工作,换个运放吧。

网友F:
4051和你图上的不同,不知道你怎么接的?

开关截至时,模拟开关的输出是高阻态

网友G:
有些运放的输入信号是不能达到电源电压的。我以前用4580发现:在射随电路中,当输入很接近负电源电压(-15V)时,输出变成+14V了。你要仔细看数据手册

网友H:
有关方波的问题可以去网上查查

网友I:
模拟开关和运放间加下拉电阻

楼主:
谢谢大家,正如awey所说,呈现高阻,我在4051后面接个下拉电阻,问题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太对了

网友J:
为什么我用CD4066时不需要接下拉电阻呢??

网友K:
不错的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