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容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1-04-18):
有一电容滤波的单相桥式整流电路,输出电压为24V,电流为500mA。
怎样选择滤波电容?

电容滤波式桥式整流的输出电压等于输入交流电压有效值的1.2倍,所以电路输入的交流电压有效值应是20V,而二极管承受的最大反压是这个电压的根号2倍,所以,二极管耐压应大于28.2V。
所以电容的耐压值要大于28V,但是容值应该怎样选择呢???
求大虾指点!!!

网友A:
凭经验:1000~2200uF/50V

网友B:
一般二级管选电压高出输入电压一倍  电容也要选高出电压一倍半以上  耐压太小要暴炸

网友C:
一个电容的选择问题二极管有一电容滤波的单相桥式整流电路,输出电压为24V,电流为500mA。
怎样选择滤波电容?
电容滤波式桥式整流的输出电压等于输入交流电压有效值的1.2倍,所以电路输入的交流电压有效值应是20V,而二极管承受的最大反压是这个电压的根号2倍,所以,二极管耐压应大于28.2V。
所以电容的耐压值要大于28V,但是容值应该怎样选择呢???
求大虾指点!!!

原则上电容器的耐压应在交流半波峰值以上,并有安全系数

楼主:
这个电容选择方面应该不仅仅是经验问题吧,有没有什么公式呢??

网友D:
这样考虑这个问题,桥式整流每十毫秒给电容充电一次,其余时间电容在放电,那么电容的大小就应该满足十毫秒以额定电流放电后电压跌落不大于要求的纹波峰峰值。跟拒这个关系,你就可以算出来了。

网友E:
楼上说得不错。

网友F:
或者也可以近似估计:C = k * I/(f*U); I — 负载电流; f — 电源频率; U — 输出电压;

就是说滤波电容与负载电流成正比,与输出电压或交流电源频率成反比。

楼主:
这个近似估计中的K值怎么确定呢??

网友F:
C = k * I/(f*U); k 约 8 X 10^5; 公式单位: I(A); f(Hz); U (V); C(uF)。
比如:I=0.2A, U=5V, f=50Hz;滤波电容C大约为:640uF。

楼主:
9楼:
在电源设计中,滤波电容的选取原则是:       C≥2.5T/R
                                      其中: C为滤波电容,单位为UF;
                                                 T为频率, 单位为Hz
                                                 R为负载电阻,单位为Ω
    当然,这只是一般的选用原则,在实际的应用中,如条件(空间和成本)允许,都选取C≥5T/R.
这个是在网上找的,,跟9楼公式有点出入,,不知原理,,何解???请指教

楼主:
自己曾经做过线性稳压电源,那时候用的是2200uf的电容。。但是不知怎么来的???

网友G:
最主要的还是要看负载电流和能容忍的纹波,神马经验公式都是浮云。

网友H:
同意楼上。最关键的是看负载对纹波的要求。如果你后面就接个指示灯或者灯泡,不用都可以……

楼主:
负载应该是不固定的,,但是电源的输出电流是体现带负载能力,,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滤除纹波的

网友F:
并不是真要用公式计算滤波电容大小。只是说明电容大小与其他参数之间的关系,帮助选取滤波电容。特别是输出电压较高时可以选用较小的电容,降低成本,减少体积;这点往往被忽视。例如,CRT显像管1万高压用玻璃外壳的石墨涂层接地构成的分布电容滤波,电压足够平滑。设计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