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

楼主(2011-04-18):
我在将原先做好的温度数据采集的程序移植到STM32上来,现在18B20一直初始化不成功。
我使用的芯片是STM32,使用PC0和PC14的引脚,端口接2.7K的3.3V上拉电阻,18B20端采用电源供电方式接。端口配置为开漏输出。在初始化拉低电平720us后(为满足手册最小480us的指标),抬高电平。使用示波器观察,DS18B20始终没有回复出低电平信号,仅有CPU发出的低电平信号。
研究了好几天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哪位大虾能帮小弟解决下这个问题啊

网友A:
本论坛搜索:谁调试成功STM32 与DS18B20程序,可否给个参考

网友B:
数据线上接一个上拉电阻到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