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反激开关电源的CCM和DCM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啊?

楼主(2011-04-18):
我在设计变压器的时候一直都是按照一个公式算的,DCM
但是我都不知道我的电源工作在那种模式
到底是在CCM还是DCM
到底怎么区分呀?
是否能检测的出来呀?

网友A:
根据定义,用电流是否连续区分。
用示波器看开关管电流,开关管导通后电流从零开始上升,是不连续模式,即DCM,开关管导通后电流从某非零值开始上升,是连续模式,即CCM。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看DS波形。

楼主:
还是不太清楚,我设计电源从来没有注意过是哪种工作模式

楼主:
还是不明白

网友C(2013-09-05):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看DS波形。

在设计当初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模式设计,怎样确定

网友C:
看能够看出来,但是设计开关电源的时候应该让开关电源工作在什么样的模式怎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