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12864液晶的接法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2011-04-18):
我按照串口的接法接的12864,但是我就上PSB直接接地的时候,液晶的背光就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正常吗???请高手指教一下啊!!!谢谢

楼主:
高手快来啊!!!!!!!!

楼主:
高手啊啊 !!!!快来啊!!!!

楼主:
高手在哪呢 啊   快来啊

楼主:
我的12864  是带字库的  QC12864

楼主:
嘿嘿  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原来是00电阻的问题!!!

网友A(2011-08-18):
你的PSB直接拉高了,,

网友B:
你仔细看一下你买的那家店的介绍。它有说用串行的话要把pcb上的一个电阻去掉,另外一个电阻焊上去。(记得是这样)。成功了不要觉得我太高手。哈哈

网友C(2013-09-02):
R9上的电阻换成R10上的电阻,今天苦逼的反复调试程序,感觉始终不能正确,把电阻一换,就正常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