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新手求助

楼主(2011-04-18):
用EWARM写了一个小程序,片子用的是STM32F103VCT6,在调试的时候一进到一个函数就提示"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CSTACK' (currently 0x20000868)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20000918 to 0x20000D18)"应该是堆栈溢出了。当时工程的Options->Debugger->Download下只勾选了Verifv download 没有勾选Use flash loader,后来把Use flash loader勾上以后下载的时候直接提示"Writing outside flash memory at address 0x0"这是怎么回事,解惑一下。

楼主:
忘了交代一下,EWARM用的是6.1版本的。

楼主:
晕死,在函数里定义了一个局部的u8的数组,长度是1024。我把数组定义成外部变量就没有提示堆栈溢出了。晕死,怎么这样样子啊。以前用IAR FOR STM8也是这个样子。是不是IAR在函数调用的时候都把变量压进堆栈里了。

楼主:
刚找了一下,在Options里面没有找到设置堆栈的选项,是不是EWARM堆栈大小不需要手动设置了?

网友A:
EWARM的堆栈设置在link脚本文件中

楼主:
那个勾选Use flash loader以后下载的时候提示"Writing outside flash memory at address 0x0"是怎么回事?

网友B:
m貌似局部变量就是在堆栈区的吧。这还是编译器帮你检查了,不然程序飞哪去了都不知道

楼主:
好像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要在子程序中使用一些较大的数组的话,堆栈岂不是要定义的很大。还有刚才讲安装目录下的generic_cortex.icf文件拷到工程目录下,将中断地址和ROM起始地址从默认的0x00000000改为0x08000000,结束地址改为0x0807FFFF后,勾选Use flash loader后下载就没报错了。但是不知道这么做是啥意思。之前没勾选的时候是不是在ram里面调试的啊。刚开始接触stm32,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