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
我最初按这个电路制作的电路板,能进行放大,元器件也正常,可是我后来一摸一样做了两块C2都会爆,没有短路,检查不出问题,紧接着初始的那块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了,没有放大信号,将2030换了新的之后也出现同样的状况,电流激增,也没检查出问题在哪,求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功率放大电路

功率放大电路

网友A(2011-04-18):
不知道你的电源是多大,输入是多大,还有用的电解电容的耐压是多大。

网友B:
TDA2030在测试时一定要装散热片,一点也不可马虎。

网友C:
C2是否焊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