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忙看一下STC单片机为什么不起振

楼主(2011-04-18):
看这个最小系统,为什么不起振呢,是不是C5,C6 20PF电容不够大,或是PCB版图中晶振之间不应该穿线太多

网友A:
晶振下方不建议走线,你的还有过孔,就更不应该了,电容选择在25~35pF之间,具体的电容值看芯片手册,还有你的晶振走线太长,晶振引脚离芯片的晶振管脚,越近越好。

网友B:
过孔没有涂 绿油?

网友C:
强烈建议两条线尽量等长,尽量短

网友D:
下载的时候,有没有配置成外部晶振?

楼主:
找出原因了,大侠们,是给单片机提供的电源不正确,我这是画的第二张板,见笑了,不过晶振间再有干扰应该也有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