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飞梭按键是怎么工作的,单片机程序怎样写。

楼主(2011-04-18):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编码器,简单点的就是看一相有边沿出现,再看另一相的电平高低来决定方向

楼主:
旋转按键用万用表测量FS+和FS-同时为高电平或低电平,人家做好的产品上旋转两次后数据才加或减一次。真想不通是什么原理。

网友B:
估计要是有人做成3次旋转数据才加一次的话,楼主可能要跳楼了。

网友A:
我设计成4次旋转数据才加一次

楼主:
能不能画一个FS+,FS-的相位图发过来看看。

网友C:
找个示波器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D:
呵,百度一下就好了..
有这个资料的,
两边出来的波形不一致.
两个脚谁先出现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