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求指导:怎样例化和使用IP核

楼主(2011-04-18):
第一次使用IP核,用ISE IP GENERATOR 已经生成好了,但是我不知道怎样看这个IP生成后的输入输出接口,配置的选项太多了,打开例子后,里面有IBUFDS和BUFG的东东,不明白是什么,请知道的大侠说明一下,而且例子给出的UCF还带有延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大家在用IP时都是怎么用的,是直接改写例子么,可是例子中的内部信号很多,不知如何下手呀?

网友A:
你生成的时候,可以不选带TESTBENCH.

输入输出口的话.在IP顶层文件的ENTITY中有说明的.

网友B:
你生成的是DCM之类的核吧?
你这个其实是两个问题:
1. 怎么配置IP核的参数
2. 怎么使用做好的IP核

对于第一个问题,这个没有办法,不同的IP核差异实在太大,我无法给你说清楚,那些选项的含义需要你自己去搞清楚,我建议是你要了解你使用的器件内部的基本结构。那些选项都是有意义的,不要乱设。

如果你是配置好的IP核,Xilinx工具会自动生成例化模板,建议使用这种方式:
右键建立新文件:

选择IP Wizard,输入新文件名
生成好以后,这里有例化模板:

网友A:
顶一个...很详细得解答

网友C(2011-11-22):
求助!!! 在例化后IP核也如上图所示:IP核文件在顶层模块文件夹下,但是综合的时候有三条警告说:warning:616然后是<...black box> Did not attach to <top>两条是616一条Xst:2211 - "ipcore_dir/top.v" line 29: Instantiating black box module <top>.。仿真时输出为0一直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