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笔记本电脑后面的螺丝拧下来

楼主(2011-04-18):
想清一清灰,但是笔记本电脑后面的螺丝(十字)有几个拧不下来,螺丝没有花,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下是自攻钉,下面的塑胶桩已经花了,可以用尽量轻的压力旋转,必要时旁边用小起子往上撬,给个向外的力量或者用磁性起子拆卸,总之,要给个向外的力。

网友B:
尝试   往拧紧方向 旋转一点,

然后再拧松,一定要保证有个垂直的压力,

同时把握好度啊

网友C:
力度不够,用点力度压住螺丝刀再拧。有些位置的螺丝是沾了油漆后再拧上去的,所以这个位置需要多加点力度。

网友D:
想清一清灰,但是笔记本电脑后面的螺丝(十字)有几个拧不下来,螺丝没有花,有什么好办法?
引用 楼主:

碰到没有牙的螺丝,我一般用电钻轻轻地把螺丝头钻掉。就可以了。或者用烙铁加热螺丝头,同时用螺丝刀翘起来下面的塑料盖。也能拿出来。总之都要有一点牺牲的啦

网友E:
呵呵,如果是铁或铜的,可以找个铜针焊在一起向外拨

网友F:
我发现
那些个特种螺丝的工具
在菜市场边儿就有

网友F:
麻烦楼主给我们来个看图识螺丝……看图拧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