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研究了一个MOSFET驱动电路的短路保护电路!

楼主(2011-04-18):
图中间的Q3就是短路保护用的,AD/GPIO就是采集过载和控制用的,Q4为关断驱动三极管,但是图中Q3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很难理解,按理说一旦负载短路,负载地和VCC连接了,那Q4就关断了,可是没有Q3的情况下是关闭断的!还有那些电阻的阻值应该是和MOSFET需要保护的电流大小,现在MOSFET内阻为3.7耗欧的IRF1404

网友A:
楼主:
自己看看,你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可是没有Q3的情况下是关闭断的”。

楼主:
回复楼上,没有Q3的时候,短路是无法关断的

楼主:
我奇怪的是,Q3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什么原理呢!

楼主:
这个电路我已经用面包板搭了实验过了,可以的

楼主:
2个二极管的方向是对的!

网友B:
感觉好诡异,Q3基本从头到尾好像没起什么作用啊,哪位大师讲讲呗,先谢过

网友C:
这要看你AD/GPIO给出的是什么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