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傻瓜菜鸟第4帖——ADC

楼主(2011-04-18):
ADC, IO, UART, RS, TE
首先水王必须感谢菜农大叔的250计划
其次看见Swallow_0322写的学习笔记,收获很多啊。

最近看了ADC并且参照这神的讲课笔记,开始写了个小程序。
遇到了一些问题。
每次复位之后,第一次测量的数据总是偏大,
DrvADC_StartConvert()后加了很长延时还是没用有点不解

/***************************************************************************:**************
** 文件名称:NUC120_HOT_UART.c
** 文件说明:NUC120助学板ADC练习程序
** 创建日期:2011-04-014
** 修改日期:
** 现    象:打开串口调试工具,会出现以下的几行字,
             输入您想 测试的次数,遍开始转换,计算几次测量的平均值。

** 备    注:利用Uart0的ADC练习
** 问    题:即使转换开始后,加了延时,第一次测量的数据还是很大,不解!!!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SYS.h"
#include "Driver\DrvUART.h"
#include "Driver\DrvADC.h"
uint8_t ADC_ConversionCount;

/*****************************************************************************************
  函数声明
*****************************************************************************************/
void Init_System (void);
void Init_Uart (void);
void UART_INT_HANDLE(uint32_t u32IntStatus);
uint8_t ADC_Status;

/*****************************************************************************************
** Function Name    :  UART_INT_HANDLE
** Descriptions     :  UART Callback function
** Input  parameters:  u32IntStatus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
*****************************************************************************************/
void UART_INT_HANDLE(uint32_t u32IntStatus)
{
  uint8_t InChar[1]={0xFF};
if(u32IntStatus & DRVUART_RDAINT)
{
  /* Get all the input characters */
  while(UART0->ISR.RDA_IF==1)                   //字节数等于RFITL,RDA_if 1
  {
   /* Get the character from UART Buffer */
   DrvUART_Read(UART_PORT0,InChar,1);
   /* 2-存放接受到的数据缓冲指针,3-要接收的字节数 */

   if(( InChar[0] <= '9')&&( InChar[0] >= '0' ))
   {
      ADC_Status          =   1;
      ADC_ConversionCount =   (InChar[0] - 0x30);

   }

  }
}
}
/****************************************************************************************
** Function Name    :  Init_System
** Descriptions     :  系统初始化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
****************************************************************************************/
void Init_System(void)
{
    UNLOCKREG();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DrvSYS_Delay(5000);
LOCKREG();
}
/***************************************************************************************
** Function Name    :  Init_Uart
** Descriptions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
***************************************************************************************/
void Init_Uart(void)
{
   STR_UART_T  param;
       /*  声明 UART设置的结构体 位于DRVUART.H
        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DRVUART_STRUCT
     {
            uint32_t                u32BaudRate;
      E_DATABITS_SETTINGS     u8cDataBits;
      E_STOPBITS_SETTINGS    u8cStopBits;
      E_PARITY_SETTINGS       u8cParity;
      E_FIFO_SETTINGS         u8cRxTriggerLevel;
      uint8_t                 u8TimeOut;
     }STR_UAR_T;
    */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 E_SYS_UART_CLKSRC,0 );               //设定IP时钟源,看门狗,模数,定时器,UART,CAN,PWM
       /* UART时钟源选择. 00 =外部12MHz 晶振 01 = PLL 1x =内部 22MHz 振荡器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GPB_MFP0-1-2-3置位 GPIO使能UART功能
   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波特率
   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数据位
   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停止位
   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校验位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FIFO存储深度 1 字节
   param.u8TimeOut           =      0;       //FIFO超时设定
   if( DrvUART_Open(UART_PORT0,&param) != E_SUCCESS)            //初始化串口错误
   printf("UART0 open failed\n");
   /* Enable Interrupt and install the call back function */
DrvUART_EnableInt(UART_PORT0, DRVUART_RDAINT,UART_INT_HANDLE);//回调函数指针
   /* DRVUART_MOSINT/DRVUART_THREINT/DRVUART_RDAINT/DRVUART_TOUTINT */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s     :  主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
***************************************************************************************/
int main (void)
{
    uint8_t test = 250;
uint8_t temp;
uint32_t ADC_ConversionData;
uint32_t ADC_ConversionSum;

    Init_System();
    Init_Uart();
    DrvGPIO_Open  (E_GPA,2,E_IO_OUTPUT);    /* 打开GPA IO模式 */
    DrvGPIO_ClrBit(E_GPA,2);       /* LE1运行指示灯 */
printf("\n");
printf("/*===========================\n");
printf("======菜农 %d 助学计划=======\n",test);
printf("========NUC120助学板========\n");
printf("==程序参考Cube教程及BSP例程=\n");
printf("=======2011年04月16日=======\n");
printf("===========ADC实验==========\n");
printf("====ADC_Driver version: %x===\n", DrvADC_GetVersion());
printf("请输入1~9(转换次数)开始测试!\n");
printf("==========================*/\n\n");

while(1)
{
    if(ADC_Status == 1)
    {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ADC1);
  DrvADC_Open(ADC_SINGLE_END,ADC_SINGLE_OP,0x02,EXTERNAL_12MHZ,3);
      /*
       ADC_SINGLE_END --- 单端输入模式
       ADC_SINGLE_OP  --- 单次模式
    EXTERNAL_12MHZ
    3              --- ADC时钟频率12/(3+1) =3M
      */
  DrvADC_SetADCChannel(0x02,ADC_SINGLE_END);
      /*
      0x02 = ADC1:8421码
   */
  temp = ADC_ConversionCount;
  ADC_ConversionSum = 0;
  for(;temp>0;temp--)
  {
    DrvADC_StartConvert();
    DrvSYS_Delay(2000000);

    while((DrvADC_IsConversionDone()) == FALSE);

       ADC_ConversionData = DrvADC_GetConversionData(1);
    ADC_ConversionSum += ADC_ConversionData;
      printf("第%d次转换结果为: 0x%X (%d)\n",(ADC_ConversionCount-temp+1) ,ADC_ConversionData, ADC_ConversionData);
  }

  ADC_ConversionData = ADC_ConversionSum/ADC_ConversionCount;
  printf("%d次转换结果的平均值为: 0x%X (%d)\n\n",ADC_ConversionCount ,ADC_ConversionData, ADC_ConversionData);
  printf("计算输入的电压为%dmV!\n\n",(ADC_ConversionData*5000/4096));
  printf("========共%d次转换结束!========\n\n",ADC_ConversionCount);
  printf("请输入1~9(转换次数)再次开始测试!\n");
  ADC_ConversionSum = 0;
  DrvADC_Close();
  ADC_Status = 0;
}
   }
}

网友A(2011-09-29):
误差大,因为设置的AD口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