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232分配器

楼主(2011-04-18):
单片机出来的RXD TXD 分别过一个4051,后输出3路RS232和2路485. 这样做可以吗? 485的RXD和TXD是不是还要加个上拉的呀?

楼主:
可以。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可以是指4051后的485芯片需要加上拉是吗?232的应该是不需要了吧,还一个HCF系列的是CMOS还是TTL啊?

网友B:
不需要加上拉,74HCF系列是COMS电路。

网友C:
4051是指哪个?

网友D:
单片机发送 TXD要加上拉
上电复位期间保证串口不发数出去。

还有,485的收发控制信号怎么处理?

网友:
是CD4051,多路模拟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