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4运放的放大问题

楼主(2011-04-18):
324的资料里写着可以单电源供电的  在multisim上仿真
一个是单电源 一个是双电源  然后差距就出来了 差的不是一点
电路上是用12V蓄电池供电的 我能单电源设计吗 或者改用什么芯片能单电源供电
不是很懂 谢谢指导

网友A:
你的LM324的4脚和11脚都接12V,等于没有给LM324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12V
双电源供电的时候仿真结果和理论值是差不多的
单电源的时候就差多了

网友B:
建议你去看看单电源的书籍,一般能用双电源供电,就一定能用单电源供电,只是地不同,而且动态范围不一样

楼主:
324的输入偏移电压是7mV
我要是用作放大最小的信号为0.1V的电路上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5楼:
如果放大的是交流信号(例如音频信号),没有问题,失调电压没有影响。
如果放大的是直流信号(例如热电偶),看你要求多大误差。

楼主:
嗯 是直流电!
仔细计算了下 误差没什么影响
误差结果计算后会得出比实际值大的电流 而所要的功能就是监控电流的大小不超过额定电流!
谢谢指导!

网友C:
仿真图的下面的图LM324的11脚的电源换个方向,即正端接地,负端接11脚,就是双电源供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平时很少用仿真  请教下  要这样才是负12V吗
我是直接定义那个电源是-12V的 然后接上去的 这样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