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58运放供电的疑问

楼主(2011-04-18):
我查看了358的数据手册,单电源范围为单电源(3—30V); 双电源(±1.5 一±15V)    我现在用+18V和-15V的双电源供电,正电压高些 ,超过数据手册的范围,这样使用会对运放有什么大的影响没啊???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肯定会影响可靠性。

网友B:
一定有影响,运放供电不对称会造成参数的恶化,并且有可能损坏运放!

网友C:
运放供电不对称不会造成参数的恶化。
楼主使用的电压太高,超出芯片允许值,这才是问题,可能烧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