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运放失调电压的频率一般是多少呢?

楼主(2011-04-18):
因为看到文献上说失调电压可以用一个积分器来消除,额...还是上图吧~

就是前面两个差分运放的offset voltages可以由后面一个运放的反馈回路的积分器来消除,我感觉就是一个高通的滤波消除低频影响,但貌似用pspice仿真不对。运放失调电压的频率范围大概是多少啊?是几乎直流的么?

网友A:
失调电压频率应该很低,近乎直流,只是随温度变化

楼主:
多谢啊~那它跟输入信号的频率有关系么?上面电路的Ri=10M,Ci=1u,时间常数是10,高通截止频率()大概是0.015Hz,这么低的频率可以滤除失调电压么?
我用pspice貌似不行~

楼主:
弱弱的问下:pspice仿真的运放库是不是已经把运放的失调电压考虑进去了?

网友B:
3楼:
这么低的高通截止频率,一点问题也没有,再低些也可以。
首帖的图,说此电路用于消除失调电压,不确。准确地说,是将输出直流保持于零(地),无论这个直流成份是如何产生的,都将其消除。

楼主:
多谢多谢5楼啊~:D
那这个积分器有什么用了?去低频噪声和热噪声。
如果按你说的那样,去除失调电压用个跟随器不就行了么?

网友B:
6楼:
这个积分器,对正常的输入信号(一定频率的交流成份)无影响。仅消除输入信号中可能存在的直流成份(极低频率的交流成份),包括前级的失调电压。注意我在5楼说的是“将输出直流保持于零(地)”。

网友C:
六楼模拟高手啊

楼主:
我菜鸟一个~7楼才是..:o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