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的WATCH窗口观察变量问题

楼主(2011-04-18):
我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然后将这个变量拉到WATCH窗口当中,不知道为何总是显示Not Found,如下图所示。

楼主:
在main程序中给T_EEP赋值,WATCH窗口没有变化。注:程序编译没有问题。

网友A:
1、把变量定义代码和调用代码贴出来。
2、把编译信息内容贴出来。

楼主:
代码如下,很简单。编译出现warning
Warning [1090] G:\TOOLS\PIC\Test\Test.c; 8. variable "_T_EEP" is not used

#include"ht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_EEP;
void main(void)
{
        OSCCON = 0x7B;                                //16MHz
        T_EEP = 0x22;
        while(1);
}

网友A:
那个Warning已经清楚的说明了问题。

你定义的这个变量因为根本没用着它或者虽然有赋值,但属于无意义的操作,已经被编译器自动优化掉了,所以在WATCH窗口肯定就是看不到它的。

楼主:
我已经对这个变量进行赋值了(T_EEP = 0x22;),怎么会认为没有操作呢?
另外,我将AD转换的结果赋值给这个变量,还是显示“NOT FOUND”

注,我用的是MPLAB 8.66和PICC

网友A:
编译器会对它认为的无效操作做出优化处理。

而你的T_EEP = 0x22;被编译器当成了无效代码优化掉了,从实际效果看,把它优化掉才确实符合一个高效编译器的特性,如果连这样的一条‘吃饱了撑的慌’的代码都优化不掉了,这样的C编译器估计也没实际商业价值。

请牢牢记住:在C代码编译后,定义了一个变量不代表这个变量一定会被开辟出一个RAM空间,使用了这个变量,也不代表这个变量一定能开辟成功,对于C编译器,会对变量进行扫描,只对那些它认为有用的变量进行空间开辟和定位。

楼主:
我写了一个读片内EEPROM的操作(T_EEP =  EEPROM_READ(0xF000);),并且赋值给了T_EEP ,你认为这样编译器会开辟空间给T_EEP 变量吗?但还是显示“NOT FOUND”,这是为何?

网友A:
void main(void)
{
        OSCCON = 0x7B;                                //16MHz
        T_EEP = 250;
        while(T_EEP++){
                                 T_EEP=250;
                                 asm("clrwdt");
                                 }
}

你按照以上编译看看 。

楼主:
void main(void)
{
        OSCCON = 0x7B;                                //16MHz
        T_EEP = 250;
        while(T_EEP++){
                                 T_EEP=250;
                                ...
引用 网友A:

谢谢yewuyi的热心,这个没有显示“NOT FOUND”

楼主:
void main(void)
{
OSCCON = 0x7B;                                //16MHz        T_EEP = 250;                           while(T_EEP++){
                         T_EEP=250;
...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显示“NOT FOUND”
(后面“//16MHz  T_EEP = 250; while(T_EEP++){   ”都是注释掉的是吧?多了一个括号)

网友A:
因为BBS系统和我的IE有点问题,10楼的帖子被重复了,而且格式也错了。

请使用9楼代码测试

楼主:
yewuyi:你好!
9楼代码编译完以后,T_EEP不再显示“NOT FOUND”,而显示为0x00。

网友A:
那不就对了吗?

你不就是想要这个吗?

楼主:
我的疑问是为何如下代码不能观察“T_EEP”变量?会显示“NOT FOUND”?你说我的变量“T_EEP”没有使用,优化掉了,但我将片内读取的EEPROM的数据赋值给它,总不该再次被优化掉了吧?为何还是显示“NOT FOUND”?
void main(void)
{
        OSCCON = 0x7B;                //16MHz
        T_EEP = 0x22;
        T_EEP =  EEPROM_READ(0xF000);
        while(1);
}

网友A:
为什么不能优化掉?

你从EEPROM读出的数值送给T_EEP,但T_EEP根本没什么用处,自然就会被优化掉。

你纠结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你如果需要弄清楚,你就应该去好好看看编译优化等方面的书籍,并把PICC的帮助手册完全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