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MOS管发热的原因

楼主(2011-04-18):
大家能讨论下不?
条件是这样的:14A250VMOS的管    DS电流为1.5A   G极电压一直是12V
这样手摸上去还有点感觉。啥原因呢?

楼主:
据我所知,一般引起MOS管发热的原因是
1:驱动频率过高
2:驱动电压不够
3:ID太高
不知另外还有些啥原因呢?

网友A:
1、频率太高,是因为在MOS管上的损耗增大了,所以发热也加大了。
2、驱动电压不够,则MOS管可能不能完全打开,则等效直流阻抗比较大,所以压降增大,所以U*I也增大了
3、ID太高,MOS管标的电流值一般都需要良好的散热才能达到,所以计时ID<Imax,也可能发热严重,需要辅助散热片。

网友A:
1、频率太高,是因为在MOS管上的损耗增大了,所以发热也加大了。2、驱动电压不够,则MOS管可能不能完全打开,则等效直流阻抗比较大,所以压降增大,所以U*I也增大了3、ID太高,MOS管标的电流值一般都需要良好的散热才能达到,所以计时I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叶工能帮忙解答下1楼D 问题不?

网友A:
在G极上串一个5K电阻试试看。

然后用点式温度计测量温升是多少?

你说的手摸上去有点感觉是什么意思?有点发热吗?

呵呵,有点发热是很正常的,主要要看发热的温升是多少!?

楼主:
G极上串的是1K电阻。我等下去试试5K的。
是有点热,估计温升有10几度吧。但是我想想才1.5A的电流  就有10度的温升,那我电流打起来温升不是更加大。  这个MOS管的RDS是0.26欧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叶工,我想请问下,除了我说的3点,其他还有什么原因能引起MOS管严重发热吗?

网友A:
不管是什么原因,最终都是P=U*I 。

10度温升到也不算异常。

电流大起来,温升肯定大幅增加,可能到5A以后不加辅助散热器都不行了。

网友B:
驱动波形不好也会导致发热

网友C:
内阻乘电流?

网友D:
楼主:什么叫做“有点感觉”?

网友E:
楼主的问题, 门极电压一直是12V, 说明完全打开,管子功耗P=Ron*Id^2=0.585W,如果是TO220封装无散热器,热阻约为50度/W, 温升应为29.25度

网友F:
所以正常

网友G:
既然“G极电压一直是12V”,说明就是Ron大一些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温升有10度  手摸上去有感觉到热

网友A:
驱动波形不好也会导致发热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第一点比较相似,还是MOS开关操作的损耗加大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叶工  我想问下。我用了一个20100CT的肖特基二极管。这个管子在做到5A的时候,发热严重。在加散热片的情况下大约温升能达到40多度。  我预计的电流是想要达到7A,现在是不敢做大来了。因为这个东西是夏天放在户外密封的盒子里。夏天的时候估计工作的环境温度就有50-70度。
有什么好办法不?(除了加大散热片以外)。
还有我想问下,DATESHEET上写这这个二极管工作温度最高150度。一般做到几度是可以保证安全的?留20%的余量?

网友A:
150度如果是指结芯温度的话,那么表面温度可要打不少折扣,俺认为放到85度比较稳妥。

如果按照0.2V的压降计算,则P=0.2VDC*5A,这可就有1W了,可以通过多并联几个二极管来分散功率看看是否有效?

楼主:
估计不是结芯温度。  datesheet上写的是Operating and Storage Temperature Range   -65 TO  150

还有我想到一个问题。这个二极管额定是20A   现在我做到5A就发热这么严重,如果做到15A的时候不是发热大的要死,得加非常大的撒热片了。

网友A:
20A应该是峰值电流,也就是peak把

楼主:
20A 是 Average Rectified Output Current
Peak Forward是150A

网友A:
把手册发送上来哦。

呵呵,俺百度也没找到这个型号手册哦

俺也是模拟白菜哦,经验也是没的哦。。。

楼主:
前辈谦虚了。

网友A:
看上去应该可以,不过这个手册怎么这么简陋?似乎不是有名的大厂产品!

你可以实际抽一定的批量试试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H:
这样的管子,正向5A电流时压降估计为0.6~0.7V,功率耗散3~3.5W。通过10A电流时功耗更可达7~8W。
需要加相当大的散热器。

网友I:
20楼 正解,完全同意

楼主:
回复 网友H:

maychang老师,确实如你所说的,5A电流的时候有0.6-0.7V的压降。10A的时候我没测试过。有没有什么另外的管子能代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手册我也是百度上找来的。这个元器件还是看以前的板子上用的。才知道的。见识的少,了解的器件也不是很多:(

网友J:
做好散热

网友A:
回复 网友H:

maychang老师,确实如你所说的,5A电流的时候有0.6-0.7V的压降。10A的时候我没测试过。有没有什么另外的管子能代替吗?
引用 楼主:

可以多管并联

网友E:
G极一直是12V, 一大堆人还去考虑神马开关损耗?

网友A:
G极一直是12V, 一大堆人还去考虑神马开关损耗?
引用 网友E:

说开关损耗话题,只是接LZ在2楼讲的MOS管功耗有那些原因而来,并不是说,当前这个是因为开关损耗。

当前这个,俺已经回答他了,有点发热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