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原理?铁片会产生磁场?

楼主(2011-04-18):
最近,用到接近开关。
当用铁片离开关<8mm时,开关有输出。
当铁片离开时,开关无输出。

据说,接近开关内部是霍尔元件。

霍尔元件是根据不通磁通产生不同电压。。。

那么铁片是如何改变磁通的呢?
莫非铁片周围有磁场?

楼主:
哎 。。。
弄错了
我的应该是电感式接近开关。
如果是霍尔的,应该用磁铁来接近才行

网友A:
因地球磁场的存在,一般铁磁性物质会带有微量剩磁,是否会使霍尔传感器动作要看剩磁的大小。至于电磁式接近传感器,铁磁性物质的靠近会明显改变传感区的磁场分布情况,自然可以检出。

网友B:
这个主要是用振荡原理。不一定是用铁片的,其它金属也行。

电感式的和老式变送器(间歇振荡器)差不多,主要原理是:金属靠近时和远离时线圈参数不一样,振荡电路的反馈参数也不一样。

除了电感式这几年流行起了电容式。听说这个不如电感式的好(稳定可靠),但能在大磁场环境使用,非金属也能用,许多还能调整灵敏度

网友C:
http://www.cnspdsb.com/new_view.asp?id=1776
这个也不错
引用 网友B:

各位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