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读写优盘

楼主(2011-04-18):
在st官网发布的关于usb-otg例程里,已经可以读写优盘,但是关于优盘我想问下,在它的整个枚举的过程中,一问一答,整个环节的超时等待时间是多少啊,或者说例程里的那个状态机在运行过程中不能被打断多长时间,否则就会出现枚举不成功~
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你想如何打断那个状态机?

你看看它的设计,那个状态机应该是由中断驱动的,除非你修改了中断处理程序,否则没有办法打断它;当然你关闭了中断则另当别论。

楼主:
他本来是个状态机,比如在它那个状态机外面我加个延时,等到延时完毕了,才会回到它的第二个状态接着继续枚举,就是这个样子,想看看那个延时最多能给多少》。。。
2# 香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