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A810压控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1-04-18):
1.我在用VCA810做10M 30mVp-p一级放大的过程中,调节Vc控制电压-1.2V以上,输出信号就开始自激振荡。请问VCA810使用时有什么要注意的要点,请大家指教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图见附件),按照VCA810的数据手册说高频信号需要50欧的信号源匹配,因为实测时示波器探头有20PF左右的电容,探头在测量500欧负载时是否需要在高速运放输出端接一个很小的电阻(一般几十欧左右)起到隔离和滤波的作用?
2.同样在级联时我调整Vc到-1.2V时也和一级放大一样出现自激振荡,(图见附件),请问两级放大之间的阻抗匹配是用并联电阻挂地匹配好,还是用串联电阻进行匹配,串联和并联的匹配分别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形,因为我在看两级或多级运放的级联时,匹配都是用串联匹配的,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我也做的是压控运放!是用ad603做的!输出也是震荡!不过加上一个低通虑波就好了!是不是输出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B(2011-05-26):
810d的控制电压需要用mcu控制(DA输出),精度要的比较高(可以看datasheet中增益的计算公式)

网友C(2013-08-16):
我用的是数字电位器,实现0到-2V的调节 电路也会出现自激震荡,不输入任何信号  输出端都有100多mV的正弦波  频率达到几十M  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