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转换电路,请教调零电路和1N4007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4-18):
补充下,光电二极管随便用1N5395代替的

网友A:
IN4007貌似可以做保护。。。

网友B:
噪声取决于器件和温度,增加一个环节多少总会引入一定的噪声。另,D2(1N4007)似乎至少方向不对。

网友C:
调零电路直接从电源引的话,肯定会有噪声,最好用电压基准

网友D:
D2(1N4007)保护作用,防止反向电流毁坏U3A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D2没有接反,这里我也很纳闷

网友E:
也许到U3A正输入端的信号小于0.6V吧,如果是这样,4007这样接也可以的,楼主确认一下。